[测量] 关于电力仪表接线端子工装的问题

楼主(2016-03-01):
现在公司在做一个微机保护的仪器,是个铝盒机箱,背后有很多接线端子,如开关量输入输出、通信、模拟量输入等等,现在想批量调试,做个调试工装。最麻烦的就是模拟量输入那16个端子(画圈的地方),常规的做法是一个一个拧松螺丝,再把接有模拟量的插片一个个插入,然后再把螺丝打紧,这样操作真是是太麻烦了,特别是批量生产的话工作量太大了,问问大牛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

网友A:
如果端子还没固定选型,

可改用另一种端子,外接线可以通过弹开弹片从而插进端子并压紧,省去了拧螺丝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端子还没固定选型,

可改用另一种端子,外接线可以通过弹开弹片从而插进端子并压紧,省去了拧螺丝的麻烦 ...

很遗憾的是端子已经定型了  没有办法换了  机箱也固定了  大神觉得用大电流测试针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遗憾的是端子已经定型了  没有办法换了  机箱也固定了  大神觉得用大电流测试针可以么 ...

如果有安全的前提 是可以的

网友B:
有专业的工装测试治具的,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有机会认识认识

网友B:
不过工装治具都要是单独定做的,我以前工作过的单位都是这样批量测试。

网友C:
用调试工装,工装有成排的探针接触就可以了。还是工装成本问题。连PCB的电测机都能做,你这个不能做?

网友:
我公司测试的时候使用的工装就是使用活动探针,外部输出使用香蕉接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