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pddr2

楼主(2016-03-01):
imx6d lpddr2 2 channel ,通过了压力测试,但是通过mfgtools烧写,u-boot写不进去,是不是一定是DCD参数有问题(内存初始化)?

fixmap 32*2

网友A:
是参考的官方的lpddr2么,如果不是的话,肯定要修改uboot下面的ddr配置参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参考的官方的lpddr2么,如果不是的话,肯定要修改uboot下面的ddr配置参数的...... ...

请问配置参数根据ddr脚本生成的配置改吗,uimage用不用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配置参数根据ddr脚本生成的配置改吗,uimage用不用改

根据那个脚本生成出来的,并不一定都能用,最好自己根据颗粒的参数来改......
ddr驱动起来后,内核不需要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那个脚本生成出来的,并不一定都能用,最好自己根据颗粒的参数来改......
ddr驱动起来后,内核不需要 ...

超级感谢您的回复,所以主要改uboot里面的flash_header就好了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级感谢您的回复,所以主要改uboot里面的flash_header就好了是吗

是,uboot里配置好dd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