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接普通的LED小灯为什么小灯不会损坏呢?

楼主(2016-03-01):
    正向时候电压有效值是110V/100K 电流大概1mA,那么反向时候如果二极管没有被击穿 那么峰值电压达到310了?  如果被击穿了,为什么正向又能导通了呢?

网友A:
击穿了,但由于电阻的限流,电流达不到损坏的程度

网友B:
电流小(限流电阻大),所以不会损坏。如果接5V不接电阻,也直接烧坏。

网友C:
看什么LED,大功率的LED要消耗几安培的电流呢

网友D:
没有击穿

不是电压达到310V就会击穿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一下LED上的波形,就清楚了。

看反偏时的电压幅度是多大。314V(如果是标准的220V电压)减去这个数,再除以上面电阻的阻值,就是LED的反向漏电流。

如果供电线路有漏电保护器,别这样直接测,要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F:
LED考察的是电流,通过电流大小决定LED的亮度,电流越大越亮,当电流过大应该就会击穿

网友:
回路中电阻比较大,电流较小,led不会被烧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看一下LED上的波形,就清楚了。

看反偏时的电压幅度是多大。314V(如果是标准的220V电压)减去这 ...

可以把示波器的插头地脚剪掉再测。。。

网友H:
具体情况情况具体分析:
1先看是否击穿 击穿和没击穿完全看厂家设计,没击穿的不会烧,击穿了的短期内也不烧.
2击穿了.发光二极管也是二极管,二极管击穿并不代表就烧了,比如稳压二极管,正确的工作状态就是击穿状态,只要击穿了能保证不过流,在一个安全的击穿状态就不烧.
3击穿了,还要看击穿的类型,有些是呈现恒压状态,而有些就直接短路.
4长期反压的影响.击穿后的二极管寿命其实会缩短的,所以这些灯用了一段时间后亮度就会下降,多数是因为击穿后老化加速了.

网友I:
LED等损耗的比较厉害

网友J:
时间长了就会坏,有些插电板上的指示灯就是这样接的,时间一长就坏了。

网友K:
楼主应该先去弄懂“二次击穿”的概念。

网友K:
引用 网友F:
LED考察的是电流,通过电流大小决定LED的亮度,电流越大越亮,当电流过大应该就会击穿 ...

概念错误。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没有击穿

不是电压达到310V就会击穿

LED的反向耐压不会那么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看什么LED,大功率的LED要消耗几安培的电流呢

与主题无关。

网友L:
基本后来都会坏了,LED烧毁,或亮度严重下降,限流电阻也烧焦黑。为什么?这么不靠谱的设计,因为实在是成本最低最简单了,所以还是用了~

网友M:
成本作怪

恐怕不是成本而是设计理念。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基本后来都会坏了,LED烧毁,或亮度严重下降,限流电阻也烧焦黑。为什么?这么不靠谱的设计,因为实在是成 ...

手头4个插线板已使用4年+未见损坏

网友O:
LZ, 串了电阻就是初中的电学知识了。以前这里有个无教授,就是一个LED引发的X案,当时讨论要否增加一个IN4007。。。

(162)

网友P:
反向电压太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以把示波器的插头地脚剪掉再测。。。

对的。我的示波器,无论如何也去不掉地。哈哈

网友Q:
这是双向LED灯。。。。

网友R:
看似不对,其实没问题的,

网友S:
反向出现齐纳击穿,不过LED厂家不保证有这个特性,对可靠性的设计,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方可将所有设计说清楚。

楼主:
谢谢大家,我自己焊了个电阻和LED灯,实验2天也没坏! 就这样用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基本后来都会坏了,LED烧毁,或亮度严重下降,限流电阻也烧焦黑。为什么?这么不靠谱的设计,因为实在是成 ...

这说明限流电阻取值错误,阻值太小或/和功率太小。楼主电路是不能用,影响LED寿命,机制属于半导体物理方面的,非电子电路方面。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手头4个插线板已使用4年+未见损坏

降寿是相对的,跟电流以及LED的材料、制造工艺有关,但依然属于不严谨的设计。

网友K:
引用 网友R:
看似不对,其实没问题的,

那是你没意识到问题,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自己焊了个电阻和LED灯,实验2天也没坏! 就这样用吧

非产品设计,这么用没啥大不了的,用于产品则不妥。

网友M:
     你的图表达的可能和实物不同。如果按你的图,你的是单向LED,接在220V,LED肯定和不久,因为LED的反向耐压大多是5V。220V AC的反向电压是300多V,负半周时LED截止,R电阻没有电流,300多V的电压都加在LED上,所以,LED应该用不久。此时,应该串一个二极管(没串就是省了成本)。

    你看到的实物用的应该是双向LED,双向LED不管电压的正半周或负半周时,LED都有电流流过,电阻上都会有压降。所以,双向LED不会扣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