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MP2359做过电源供电吗

楼主(2016-03-01):
用MP2359建了个电路,预定输入9V,输出5.2V左右。
发现效率和线性电源一样,而且最大电流去到100ma左右就保护了。
目前D2用的1N5817,  4.7uH的是绕线电感

用之前设计的PCB板(V1.0)焊接了一块测试,发现没问题,看来是布线的问题了。
目前最怀疑是最新版(V1.1)输出端用了覆铜,线路走法也没V1.0的直,不知是不是这里的问题?不过此处频率是1.4MHz,应该也不算很高吧?
PCB图中白线为输出PWM的网络,各位能帮忙看下是否不能这样连?
整个PCB图已打包

网友A:
你算出来的效率是多少,怎么算的?
负载电流过小,可能是电感规格不对,电感额定饱和电流是不是过小?

网友A:
另外,电源输入端也要有电容滤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出来的效率是多少,怎么算的?
负载电流过小,可能是电感规格不对,电感额定饱和电流是不是过小? ...

没直接算效率,不过测量电流发现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几乎一致。调高输入电压,输出电流也跟着提高

刚用之前做的PCB板又焊接了一块,发现是正常的,看来是布线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