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芯唐有没有单片机应用在电机上的

楼主(2016-03-01):
芯唐有没有什么单片机应用在步进/同步电机上的?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的哈

网友A:
我司是新唐一级代理商,新唐有多款适合电机控制的芯片,详细情况可以加我QQ2355898192了解。

网友B:
有啊  看你具体需求 NM1200  跟NM1500系列 等

网友C:
新唐单片机上有PWM接口,就可以用在步进电机上面吧

网友D:
mini 51系列都含有pwm接口,可以用于控制步进电机吧

网友E:
新唐马达驱动芯片,从最低端到高端的依次用N79E81系列,MINI51系列、M051系列(推荐M0518)、NM1200、NM1500(即MT5X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