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高速电磁阀驱动问题(波形正确,电磁阀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6-03-01):
驱动MAC的高速电磁阀,电磁阀功率76W,24V,要求开关频率200HZ

采用TI的DRV103H  芯片,也是用的Datasheet上的推荐电路,如图所示。

用西门子PLC的脉冲输出Q0.0驱动103H,如果直接从PLC的输出点驱动电磁阀,即使跑到500HZ,电磁阀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气路测试也正常。如果PLC输出经过103H电路,跑100HZ时,电磁阀是正常的,测试波形和理论设计参数也很匹配,但是只要超过100HZ,比如跑150HZ,电磁阀就一直常通,关不了,此时示波器测试的103H的输出波形也是对的,求大神解惑。

同样的103H电路,如果把电磁阀功率减小,比如接一个24W的电磁阀,就可以跑到200HZ都没问题,我怀疑是不是电磁阀功率大了之后,我的驱动电路放电速度太慢。

楼主:
补充:电路图中左侧那些电阻电容参数,可以忽略,只是用来设置延时和占空比而已,实物和电路图中参数一致,PWM信号占空比为50%,频率25KHZ。

103H的P8引脚,作为控制信号的输入脚,接到PLC的输出点上,电磁阀的24V电源跟PLC供电电源一起,接到开关电源上,电源是5A的,驱动能力足够。

网友A:
电磁线圈能量释放不掉,去掉V1就行了,不过电路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线圈能量释放不掉,去掉V1就行了,不过电路有风险

是啊, 去掉之后裸奔,分分钟烧掉的节奏

有木有其他办法泄放能量,或者改动一下电路设计

楼主:
补充:电磁阀功率是67W,不是76W

网友B:
RC吸收回路

网友C:
其实, 楼主的描述中, 大体的问题已经说到了. 这个情况在很多地方经常看见.
除了电磁阀功率的问题 (内因) , 最常见的问题是由二极管续流引起的(外因).
如果缩短二极管的续流时间, 那么反应就会变快, 这可以在二极管回路里串联一个电阻来实现.
不过这个电阻不要太大, 可能会因为关断高压导致功率开关损坏

楼主:
能详解么?RC回路怎么接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 楼主的描述中, 大体的问题已经说到了. 这个情况在很多地方经常看见.
除了电磁阀功率的问题 (内因) ,  ...

是的,这个方法是可行的,用一个10R的电阻串进去会加快一些。

电阻功率和阻值参数应该还可以再考究一下,要是可以一套参数适配72W以下所有功率段的电磁阀就算完美了

网友D:
可能是二极管续流引起的

网友E:
楼主是怎么改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6-04-01):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么改的,效果怎么样

按照7L的方式,可以对效果有所改善,建议要求不高的场合可以采用,成本也低。

我现在的方式是增加了一个mos管和二极管解决的,思路就是当关断信号进来时,通过mos管的控制,给电磁阀线圈提供另外一条泄放能量的途径,详见附图,实测400HZ效果正常。

楼主:
另外还要吐槽一下深圳TI的技术支持,都是做服务的,能不能解决问题那是水平问题,几乎都是统一的沟通完之后就没下文了,也不给个回复,更别提什么建设性意见,这年头连TI的技术支持都这么不像话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