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7中断问题

楼主(2016-03-01):
这是什么意思,尤其最后一行

这是中断运行完后,运行的地方,到最后倒数第三步,我的所有全部变量被清零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你的程序就是按照上面图片的顺序执行的话,就是中断返回(reti),复位(00fffe是复位向量的地址),重新开始执行程序(__program_start)

网友B:
你用的汇编编辑的吗

网友B:
还是推荐c语言方便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推荐c语言方便快捷

这是IAR给自动翻译的,我用的就是C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中断冲突,我用I2C是在PORT1里面执行的,但我在初始化I2C的时候,加了一个I2C中断使能,所以中断跳出后就莫名其妙了

网友C:
reti是汇编编程中常用的一条指令,是做中断服务程序返回用的,而调用子程序返回用的就是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