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升压电路中PWM影响电源的纹波该如何消除

楼主(2016-03-01):
如图1是我的LED的驱动电路,5V开关电源供电,当我50%的PWM(100Hz)控制IC的时候,会对电源产生图2的影响,是我设计上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PCB走线没有太大问题,可以加大C1 C10的容量试试;

网友B:
最关键的地方应该是C1太小,可以增大C1的值,另外可以提高PWM波的频率。开关电源100Hz频率太低。当前主流的开关稳压芯片的震荡频率基本在500K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关键的地方应该是C1太小,可以增大C1的值,另外可以提高PWM波的频率。开关电源100Hz频率太低。当前主流的 ...

可是我只有在100HZ的时候才对LED的亮度控制较准确哈,像1000HZ,在50%和80%基本上都感觉不出来亮度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只有在100HZ的时候才对LED的亮度控制较准确哈,像1000HZ,在50%和80%基本上都感觉不出来亮度的变化 ...

PWM波应该接到mp3202的使能端上,而不是直接去控制芯片的电源。电容放电时间决定了这个电路响应频率低,同时发光极不稳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控制mp3202的使能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波应该接到mp3202的使能端上,而不是直接去控制芯片的电源。电容放电时间决定了这个电路响应频率低, ...

可是如果不去控制电源的话,那么在off的时候,输出是会有5V的啊

网友A:
减小C1,比如用104;
加大C10,比如用1000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不去控制电源的话,那么在off的时候,输出是会有5V的啊

手册上讲得非常清楚啊,EN高电平,LED满负荷发光,EN低电平,LED完全关闭,图7就是PWM调光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讲得非常清楚啊,EN高电平,LED满负荷发光,EN低电平,LED完全关闭,图7就是PWM调光原理 ...

升压到9V的绿光,蓝光LED没有关系,是不会亮的,但是红光100%EN后的电压只有6.3V,按照这个图接上去就会直接亮了。。。:L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压到9V的绿光,蓝光LED没有关系,是不会亮的,但是红光100%EN后的电压只有6.3V,按照这个图接上去就会 ...

实在没理解到你说的是什么意思?100%EN不就是PWM波一直处于高电平吗?接上去的灯是一直亮啊。。。没看懂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理解到你说的是什么意思?100%EN不就是PWM波一直处于高电平吗?接上去的灯是一直亮啊。。。没看懂 ...

额,对不起,就是使能脚低电平的时候。是我不够严谨!RGB3种灯,按照那个电路,低电平使能脚时,红灯是直接亮的,绿和蓝不会。查了下led的手册,红光的Vf只有2.1V,绿光和蓝光的都是3.1V。我是3个红LED串在一起使用的。所以就算是使能脚高电平,最高电压(红LED)也就6.3V。会不会是红LED的VF太低了才造成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对不起,就是使能脚低电平的时候。是我不够严谨!RGB3种灯,按照那个电路,低电平使能脚时,红灯是直 ...

MP3202内置升压模块的,OV端的电压最高可以到28V,应该不是电压不够的问题。另外,PWM调光的时候频率必须小于1KHz。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不会没接电感、二极管之类的东西吧?要像你原理图设计中那样将其他的电阻电容元件全部接上去,并且参数要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3202内置升压模块的,OV端的电压最高可以到28V,应该不是电压不够的问题。另外,PWM调光的时候频率必须 ...

额,所以的元器件都接上去了!而且PWM频率是100HZ,蓝和绿都没关系,就是红色会亮起来(使能脚低电平)。很纳闷,所以觉得是不是红光led的VF太低了造成这个现象的。因为蓝绿的VF都要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所以的元器件都接上去了!而且PWM频率是100HZ,蓝和绿都没关系,就是红色会亮起来(使能脚低电平)。 ...

嗯,有可能使这个问题,尝试多串联几个红灯试试,如果多串联几个就正常了的话,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C(2016-07-04):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输入的5V产生了一个和PWM同频同相的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输入的5V产生了一个和PWM同频同相的纹波。 ...

后面这个方案不适合我们的产品,pass掉了,负载太重了产生的这个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