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双极运放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6-03-01):
按照恒流源资料打出来一个V/I 恒流源电路。电路图如下:
刚开始的电路pin1 一直有振荡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之后,电路能按照预期的目标实现功能了。但现在又有新的问题是:
电路第二级 pin7有时候直接输出电源轨电压,有时候第一级 Pin1直接输出电源轨电压。百思不得其解,有高手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

楼主:
附上电路图

网友A:
还是振的原因,相位裕度太差,C8,C16、加大到0.1UF,或者在考量输出精度下,在1,2 脚加一个510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振的原因,相位裕度太差,C8,C16、加大到0.1UF,或者在考量输出精度下,在1,2 脚加一个510K的电阻。 ...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振的原因,相位裕度太差,C8,C16、加大到0.1UF,或者在考量输出精度下,在1,2 脚加一个510K的电阻。 ...

还有个问题,如果没有 C8的话,看到的 IRF540 G的波形(即运放OPA2333 Pin1脚输出)明显是振荡的。 放上这个 2.2nF的电容后 :
1,有个模块是 OK的,但是另外一个相同的模块就会出现我在一楼提出的问题,Pin1或Pin7直接输出电源轨。
2,输出电源轨的时候去量测: Pin5和Pin6的电压都是 0.000V,感觉放大器就不工作啊?
ps:我的一个板子上有 8路相同的V/I 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振的原因,相位裕度太差,C8,C16、加大到0.1UF,或者在考量输出精度下,在1,2 脚加一个510K的电阻。 ...

尝试C8,C16更换为 0.1uF,还是一样的效果。没有改变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C8,C16更换为 0.1uF,还是一样的效果。没有改变什么。

你把1.2脚接510K的电阻。环路增益太大,第一级最好不要做局部开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如果没有 C8的话,看到的 IRF540 G的波形(即运放OPA2333 Pin1脚输出)明显是振荡的。 放上这 ...

PIN7输出电源轨时,PIN6不可能是0.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7输出电源轨时,PIN6不可能是0.0V吧

我也认为不可能,但确实 pin 5和pin6都是 0.0V, pin7输出却为 电源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1.2脚接510K的电阻。环路增益太大,第一级最好不要做局部开环。

这样的话电流精度就会大打折扣啊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认为不可能,但确实 pin 5和pin6都是 0.0V, pin7输出却为 电源轨。

是不是反馈电阻有问题啊?查下,R10,R8的电流是否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电流精度就会大打折扣啊 ?

你要多少精度啊?光用I,不用P,D导致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多少精度啊?光用I,不用P,D导致振的。

电流输出范围 0~2000mA ,精度 ±1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输出范围 0~2000mA ,精度 ±1mA

如果设定IRF540的G=8.7,要达到1/2000的精度,环路增益。A1*A2*8.7*0.1>=2000,也就是说A1*A2>=2300,如果取取样放大级的倍数A1=20,则A2=115,取120倍足够符合精度。

网友A:
IRF540不适合高精度的恒流控制,G太高,VTH也高。导致有效的输出动态范围压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F540不适合高精度的恒流控制,G太高,VTH也高。导致有效的输出动态范围压小。 ...

我当时选取的MOS是 英飞凌的 STS12NF30L。但后来测试 MOS发热太严重,故没有再用它,手边有 IRF540,我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4要移到运放第5脚才对!其余按9490所言。

嗯,是的。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个电容的位置。谢谢你

那这个电路还有其他的问题点吗 ?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3直接并联到GS极,其效果比较接地好一些,看看达林顿2003内部是直接并联,以直接吸收结电容,因本級电路 ...

不好意思,没有太明白您说的意思。

网友C:
C24去掉得了吧,有这么夸张,到处滤波?

C8并个大电阻吧,100k以上,这个到底是数字闭环还是模拟闭环???,需要AD吗

mos输入电容较大,可以考虑达灵顿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4去掉得了吧,有这么夸张,到处滤波?

C8并个大电阻吧,100k以上,这个到底是数字闭环还是模拟闭环?? ...

这个是 模拟闭环系统,AD只是用来检测的。用以在屏幕上显示真实的电流值。不会用在闭环的控制上,因为我的通道比较多,用数字闭环的话响应时间上会比较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4去掉得了吧,有这么夸张,到处滤波?

C8并个大电阻吧,100k以上,这个到底是数字闭环还是模拟闭环?? ...

滤波电容不多其实,更多的电容是用来在相位上的补偿。

楼主:
嗯,不好意思。我不明白的是您所说的 下面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7输出电源轨时,PIN6不可能是0.0V吧

Pin5 /Pin6的电压为 0.0V,Pin7的电压确实是电源轨。这个时候电流输出为 饱和电流,感觉像是 运放 OPA233坏掉了。

尝试用耐压值较高的运放 LM358 也是一样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呀 ?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5 /Pin6的电压为 0.0V,Pin7的电压确实是电源轨。这个时候电流输出为 饱和电流,感觉像是 运放 OPA233 ...

当PIN7输出5V时,PIN6只少由0.5V的电位,这个问题必须要查清楚,因为有没有构成闭环控制的问题。检查下R8有没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PIN7输出5V时,PIN6只少由0.5V的电位,这个问题必须要查清楚,因为有没有构成闭环控制的问题。检查下R8 ...

这个 R8是没有虚焊的,重新焊过这一个模块。 而且换了 7片 运放了,都是一样的现象。 换下来的 运放装到另外一路上也是相同的现象,输出电源轨。 (我说的另外一路是和它一模一样的电路,不过这路测试是好的),将另外一路的 运放装上去也是会输出电源轨。 检查过好几遍了,确实没有焊接上的问题。 感觉怪怪的,运放好像被弄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R8是没有虚焊的,重新焊过这一个模块。 而且换了 7片 运放了,都是一样的现象。 换下来的 运放装到 ...

跟OP没有关糸啊,是二个电阻串联而已,R10被地短路,还是输入级被击穿了?量下PIN6的对地电阻。我怀颖PCB没做好,跟地短路了。还是PCB厂没有做好,仔细核对下PCB文件和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R8是没有虚焊的,重新焊过这一个模块。 而且换了 7片 运放了,都是一样的现象。 换下来的 运放装到 ...

违反欧姆定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12吸收运放偏置电流而得到偏置,只是被十倍而已。是可以大幅降低R12。

输入端不会是地电平啊,

楼主:
嗯,谢谢 King5555 和 zyj9490。 我在检查检查看

楼主:
不知道怎么结贴和评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