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 USB库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6-03-01):
请问STM32F070F6和STM32F072的USB内核是一样的么?ST官网下载的USB库STSW-STM32092  是试用STM32F0x2xx USB Full Speed Device Library,而我用的芯片是STM32F070F6,不知道这个库能不能用。
然而又看到有这么一句;
This new USB FS Device Library is a STM32F0x2xx devices-dedicated and is the result of
merging the current USB FS Device Library (V4.0.0) and the USB OTG Host and Device
Library (V2.1.0) ensuring a full API compatibility.完全蒙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A:
F0根F1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就是缓冲访问32/16位。。。        SO,F1的代码可以直接复制过来,但是要将读写缓冲改一下。    还有个下拉电阻,F1要在外面浪费一个IO,F0终于把它放进去了。

网友B:
F0 的内核都是一样M0

网友C:
标题和内容有必然的关系吗?
期待楼主上STM32F070下移植USB_FS库范例工程

网友D:
官方有例程还需要移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0 的内核都是一样M0

我说的是USB内核是不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和内容有必然的关系吗?
期待楼主上STM32F070下移植USB_FS库范例工程

请问层主做过类似的移植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层主做过类似的移植么

目前还没有,所以期待你做出来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有例程还需要移植么

This new USB FS Device Library is a STM32F0x2xx devices-dedicated and is the result of
merging the current USB FS Device Library (V4.0.0) and the USB OTG Host and Device
Library (V2.1.0) ensuring a full API compatibi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根F1是一模一样的,区别就是缓冲访问32/16位。。。        SO,F1的代码可以直接复制过来,但是要将读写 ...

谢谢高手,请问大神做过STM32F0 系列的USB么?

https://bbs.21ic.com/icview-122289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