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以直接相连的ADC和DAC

楼主(2016-03-01):
我正在做一个项目。输入端需要把模拟信号转成串行电子信号。最后的输出端需要把串行电子信号恢复成模拟信号。我买了TLC1549是串行输出的ADC 10-bit,TLC5615的是串行输入的DAC,也是10-bit的。测试出来我把ADC的输出直接练到DAC的输入,出来并不能恢复原来的波形,能给点建议吗?有没有朋友有试过可以匹配的ADC和DAC?

楼主:
有人帮一下吗

网友A:
你有驱动不 ?写了ADC 和DAC  驱动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驱动不 ?写了ADC 和DAC  驱动没

没有写。不是很懂这一块。您是说ADC芯片买来还要写驱动程序编进去吗?

网友B:
不能这么用,因为不管是AD还是DA都有控制字,必须基于MCU来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写。不是很懂这一块。您是说ADC芯片买来还要写驱动程序编进去吗?

AD或DA本身无法写入程序,而是由单片机即MCU来操作。MCU当然需要编写程序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或DA本身无法写入程序,而是由单片机即MCU来操作。MCU当然需要编写程序才能工作。 ...

请问能不能用硬件外围电路实现呢? 可以外接信号发生器提供clock。有没有可能匹配的话ADC和DAC用同一个CLOCK可以恢复过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能不能用硬件外围电路实现呢? 可以外接信号发生器提供clock。有没有可能匹配的话ADC和DAC用同一个CL ...

不能,建议你仔细去读读AD和DA芯片的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建议你仔细去读读AD和DA芯片的器件手册。

好的 谢谢。主要是老师也没有跟我说不能。同时他也不希望我涉及到单片机。。。所以我就搞不清怎么弄了现在

楼主:
请问一下有没有完全匹配的。我用完全相同的clock的话理论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网友C:
用V-F和F-V试试

网友D:
可以。找俩没寄存器的,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俩没寄存器的,连起来。

能推荐一下常用的型号吗?对这块不是很熟,也找了挺久了。需要串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常用的型号吗?对这块不是很熟,也找了挺久了。需要串行的

推荐不了,我也得花时间找。思路是这样的,最好没有寄存器,不用配置。adc最好能输出控制信号,控制DAC,以便同步。还要在一端加上clock。说这些没啥用,这么做就是为了省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不了,我也得花时间找。思路是这样的,最好没有寄存器,不用配置。adc最好能输出控制信号,控制DAC, ...

我大概找了一圈。。。。发现都是有寄存器的。。。CLOCK是没问题的。

网友E: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
把AD芯片的输入端和DA芯片的输出端直接连起来就搞定了,都不用单片机,也不用什么clock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找了一圈。。。。发现都是有寄存器的。。。CLOCK是没问题的。

那就自己设计。在那么多芯片里找出可以配对的,也花很多时间。不如自己设计。方法很多,还能自定义。想怎么就怎么。看你传多远,那么多总线方式可选,反正随你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