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07上拉电阻可以接12V吗?

楼主(2016-03-01):
74HC07输出端,有个二极管接到VCC里,那是说74HC07虽然是漏极开路但只能驱动5V以下的电压吗?如果上拉电阻接12V即时,即时输出截止,12V也能通过二极管对VCC导通?
感觉好没道理呀?还是我理解错了?手边也没有这个器件没法试。

如果不能接12V的话,推荐一下,能驱动12V压电流50mA左右,带保护的驱动电路。

网友A:
二极管是可以导通的,这个内部框图等效是个反相器啊,你用分立件做不就没有上述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是可以导通的,这个内部框图等效是个反相器啊,你用分立件做不就没有上述问题啦 ...

我主要是想要有保护功能的驱动。

网友B:
因保护二极管的存在,不可以这么用。同时,74HC07也承受不了50mA的输出电流。应采用ULN2004等晶体管阵列。仅一路时,用分立晶体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