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olo_sabresd uboot添加开机**

楼主(2016-03-01):
我的板子是imx6solo_sabresd,参照imx6Q_sabresd做的,uboot用的是u-boot(2009.08),u-boot打补丁后,参照imx6q_sabresd.h,修改了imx6solo_sabresd.h,现在uboot logo加载成功,也可以正常引导程序,但是kenel卡在显示的地方不动了,串口也无法调试,如果不启动显示的进程,系统没有异常。补丁是针对imx6q的,我现在用到imx6solo中,需要修改哪些寄存器吗?

网友A:
内核是哪个版本,怎么编译的?......
列下步骤......

楼主:
内核既不是linux也不是安卓,用的QNX。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核既不是linux也不是安卓,用的QNX。

qnx国内搞的不多吧,得自己研究了......

网友B(2016-06-18):
你好,请问你搞定了吗,我们也参照imx6Q_sabresd做的做的imx6solo_sabresd,现在利用MFG烧写过程中出现emmc无法烧写的情况,请问你参照的时候做了哪些地方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