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奇怪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6-03-01):
同样的电路,同样的外围器件,一块板载芯片为PIC33fj128MC706AT-H/PT,烧录正常工作正常AD正常PWM正常,另一块板载芯片为PIC33fj128MC706-I/PT,烧录正常PWM正常,但是同样的代码,发现后一块板子上的AD无法获取数值,而该段代码在前一块板子上是能够正常读取AD数值的,非常奇怪,请教大神解惑

网友A:
会不会是后一块板子AD电路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后一块板子AD电路焊接问题?

后一块板子焊了两次,都没法读取AD,本来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但是程序又确实可以烧进去,而且IO口和PWM口都正常,所以确实非常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后一块板子AD电路焊接问题?

而且用示波器可以在单片机相应的AD管脚上看到对应的电压波形(直流1.5V),就是读不进去

网友A:
你单独写个AD的程序呢?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调试口的冲突。

楼主:
调试了几天,问题找到了,是人品问题,一批买了5块芯片,都有AD的问题,再买了一批同样的芯片,一切正常,我也是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