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测量大于10V电压怎么测量,ADC前端输入应该怎么衰减

楼主(2016-03-01):
现在需要做个1个ADC的采集板子,需要测量0~48V的电压,但是网上找了一下,ADC最大也就是+-10V,想问一下,在ADC输入前端应该怎么把这个大电压变成小电压而不会发生大的误差,是不是电阻分压之后用轨到轨运放跟随,然后输入到ADC里面去,测量精度需要到mV级别,需要选那种ADC,SAR还是sigma,16位还是24位的合适。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上网搜搜万用表的电路结构,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B:
最简单就是电阻分压,大概五分之一,
然后直接送ADC。

还有就是电压搬移,
有运放的方法,还有电阻+基准电压的方法。

网友C:
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是少量(比如 1 个),可用分压 + 三极管跟随器,使得输出电压在所选 ADC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做出来后需进行测量校准。
如果是批量,可用排阻或高精度电阻分压 + 运放跟随器。和上述方案的差别在于成本以及校准工作量:三极管跟随器需逐个校准,运放跟随器可通过少量的实验来确定校准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少量(比如 1 个),可用分压 + 三极管跟随器,使得输出电压在所选 ADC 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做出来后 ...

三极管,准确度太差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准确度太差了吧。

用三极管的话,估计误差有多少?

网友E:
最大电压48V,最小电压0V,精度要达到mV级别,可以参考示波器的模拟通道电路,不过你这个信号频率多高,频率不高的话,简单,可以使用数字衰减器与精度高点的运放进行组合,把电压调整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供ADC采集即可

网友F:
电阻分压就好了;

网友G:
这样的输入用电阻分压不是很合适吗?

网友H:
我们家的isl28022即可

网友I:
0-48V 采样 精确到1MV
整个量程是48000mV
根据MCU的供电电压用1%精度电阻分压 然后一个运放跟随进入ADC
16位AD 65536  够用了

网友J:
电阻分压。。。电阻分压。。。电阻分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们家的isl28022即可

这个好东东,值得考虑。

网友K:
电阻分压+电压跟随(轨到轨运放)

这种测量系统一般需要校准环节(软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K:
电阻分压+电压跟随(轨到轨运放)

这种测量系统一般需要校准环节(软件) ...

另外需要注意电阻阻值、功率选择,以及对运放的保护

网友L:
也可以使用差动放大器 LINEAR有一款支持+-270输入的

网友M:
其实电阻分压即可,用运放做跟随器的目的是减小输出电阻,但是ADC的输入电阻一般都大的很不需要考虑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