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T45DB041D低温下死机无法读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6-03-01):
门禁设备采用的是ATMEL 的AT45db041D ,应用于户外,今年冬天北京比较冷,部分产品出现无法读取数据,像是FLASH死机现象,重新上电后恢复正常。
单片机的问题已排除。
怀疑是非原装产品,春节前购买过几片经销商承诺是原装的芯片,则更换后的设备没有出现过死机现象,问题是春节后再购买时,经销商告知没货了。咨询代理才知道ATMEL 2012年已经将产品卖给了ADESTO公司了,已经没有ATMEL的AT45db041d产品了,但是购买了几片ADESTO的AT45DB041D,发现还是有死机现象。

请教的问题,各位大仙,有没有碰到过此类问题,如何解决的?造成读不出数据还和其他因素有关么?
因为ADESTO的AD45041d据代理商讲也于2014年停产了,代替的是45DB041E,有没有其他厂家比较接近的产品可以替代?

网友A:
这里不存在是否原装的问题。去看器件手册,上面有将工作温区参数,超出了厂家不保证功能。另外,系统内所有器件都要满足工作温区才能保证可靠性。

网友B:
方案1:工业上的解决方案:加一个控制柜里面放上加热器和温控器
          加热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5#detail
          温控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7-aa20-a220432e91cd
方案2:可以参照航天领域的解决方案。在这里不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