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I传输最大速率

楼主(2016-03-01):
TMS320DM642的HPI传输最大速率多少

网友A:
做什么项目需要啊

楼主:
现在一个项目上需要FPGA(spartan-6)与TMS320DM642通信,之间接口采用HPI32

网友B:
这个不知道
不过高速串行接口可以到G。

网友C:
这个和FPGA(spartan-6)与TMS320DM642都有关系

网友C:
你最好去datasheet里找,TMS320DM642的话就去HPI的时序图上看

网友D:
一般旁边会有一个表,比如会显示一个读周期为20ns+4*P,P为DSP的时钟周期

网友E:
FPGA的话就是它的最小时钟周期

网友F:
对,从芯片的型号后缀上就看的到

网友A:
你操作一次读写需要几个时钟周期就自己算一下。

网友G:
建议起用wait线,会快很多。

楼主:
嗯,我试下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