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人求教开关电源的噪音

楼主(2016-03-01):
     最近在做一个开关电源的项目,无奈以前从来没做过开关电源,只能在网上求助各位大神了。现在做的一个电源是不带变压器的一个电源,在网上找到的。工作还算正常,但就是会有很大的噪音,不符合项目要求。现在定位主要是电感L1的声音,求教各位大神是否有个方案可以降低电路的噪音?(如果需要换电感,需要用什么样的电感)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你首先要清楚MP150的参数

网友B:
1mH的小电流电感, 寄生电容较大, 自谐频率比较低,开关噪声容易泄漏到输出端, 形成差模干扰. 这只能靠高频电容滤掉, 而电感左边的节电有很高的电位波动, 容易形成共模干扰, 基本上只能靠共模滤波器了.

网友A:
在输出端并一个10UF  和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C:
降低频率试一试,看看电感热不热!是不是电感饱和了!

网友D(2016-04-05):
提示一点:输出滤波电容,建议用高频电容,或者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