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频到120MHz工作也正常

楼主(2016-03-01):
我的芯片CY8C5868AXI-LP035,原来的工程是60MHz的,现在无意超频到120MHz,工作也是正常的。

网友A:
你是怎么超频的

楼主:
利用数字频率输入,实际输入30MHz,文字描述为10MHz,然后经过PLL时,填写40MHz,既倍频了4倍了。

网友B:
用PLL超频到120MHz? 好像只能到67MHz吧

网友C:
输入30M是可以的。

网友D:
发你Project上来分享一下?

网友E:
cypress的工艺应该不错的。超频玩玩应该有点空间。做产品就不要超频了。

楼主:
主要是他作为从机,接口设计为并口,用DMA传输,速度慢,远远小于CYPRESS其他专用SRAM的芯片

网友F:
想通过提高时钟,来提高传输速度?

楼主:
可以的,上面描述不是清楚了吗?他那个时钟配置,只限制文字描述

网友G:
能举个例子说下嘛

楼主:
比如说你接入30MHz,你在文字输入如实写30MHz,你PLL里面填写90MHz,就会错误。但是,你硬件不变,把文字描述,输入的30Mhz改为20MHz,PLL里填写60MHz。这样实际工作就是90MHz了,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不过最好分频后,看波形。器件管脚是有频率限制的

网友H:
哦,就是说芯片主时钟工作在90MHz,CPU也工作在90MHz,这个挺有趣

楼主:
这个是可以的。不过也可以分别为MASTER_CLK,BUS_CLK分频的,就像一般的MCU芯片,各部分时钟可以不一样的

网友I:
超频玩下还可以,真正用起来就不大行 了…………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J:
楼主有需要LP035吗,可联系我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