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逆变电路采用交错式buck电路的好处?

楼主(2016-03-01):
TI 一款太阳能逆变器开发套件中,逆变电路采用两路交错式buck电路,通常使用的较多的是全桥逆变电路,想问下交错式buck电路的好处有哪些

网友A:
多路交错并联Buck电路能明显减小输出电压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路交错并联Buck电路能明显减小输出电压波纹

为什么会呢?

网友A:
两路交错工作, 感觉降低纹波是个最直观的体会, 当然这说法也见诸与有关介绍资料.
不过我没有看到你给出图片的那篇资料, 可否完整上传这份资料, 供网友们一起来讨论?

网友B:
能减小电压波纹

网友B:
主要是能够起到互补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路交错工作, 感觉降低纹波是个最直观的体会, 当然这说法也见诸与有关介绍资料.
不过我没有看到你给出图片 ...

没有什么资料,就是TI产品的一部分电路,就在指导书上提了一下说是两级交错式buck电路,也没有说工作原理

网友C:
单个Buck变换器在进行大电流输出时,器件应力的增加,会产生效率和热量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此外,为了提高高动态响应,需要去耦电容和大量的输出滤波电路,这样便会进一步增加系统的成本和体积。因此,在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进行设计时,一般不会采用单个的Buck变换器。
交错并联结构应用在多相变换器中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例如,若系统由N相组成,则每两相之问就采用2π/N的相位差来驱动门极电路。
...
交错并联结构的优势在于:
    (1)在相同输出效率的情况下,交错并联结构不需要采用很大的电感。...
    (2)在每相开关频率恒定的情况下,输出电压纹波的频率随着相数的增加而增加,总的电感电流为各相电感电流之和。
    (3)多相并联的拓扑结构使得每一相承受的电流应力减小,从而增大了选型的自由度,而且有利于热量的管理和封装的灵活性。
"
参考文献:
1. 杜炜. 基于数字控制器的多相并联 Buck 变换器的建模与研究[D].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2011.

网友:
在低电压大电流的场合进行设计时,一般不会采用单个的Buck变换器。

网友D:
多相并联的拓扑结构使得每一相承受的电流应力减小

网友E(2017-05-08):
有没有专用的多相Buck控制芯片?请介绍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