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flash中加入断点

楼主(2016-03-01):
(无正文)

网友A:
在flash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中加入断点

网友B:
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在ROM中的。

网友B:
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址时产生中断。

网友A:
在仿真的时候可以设置断点,但是下载到flash去设置断点,没有弄过

楼主:
明白了,多谢各位

网友C:
这个  只能在调试工具中加  也就是在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