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Y8C29466 的一个nop时间怎样求?

楼主(2016-03-01):
psoc CY8C29466 的一个nop时间怎样求?、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啊

网友B:
执行nop指令需要四个时钟周期,假设Fcpu = 12MHz,
那么 Tnop = 4/12MHz = 1/3 uS

网友C:
M8C核所有的指令和每个指令占用的周期在TRM中都可以查到。

网友D:
对,多愁愁手册

楼主:
嗯,多谢大家

网友E:
还有一个方法是用定时器进行记时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