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的栗子都变异不过去了

楼主(2016-03-01):
好长时间没有编程序了,这段时间一直跑着帮公司装设备,累成汪!
怕时间长了把编程给忘了。这段时间也不想编东西,那就把书再扫一遍巩固巩固吧!可是到了链表这里,
书上的例子都编译不过去了。晕死,我检查了几遍,没发现语法有问题啊?
哪位大神帮我瞧瞧!20分送上。

//建立带头结点的单向链表并输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typedef struct slist{int data;
                     struct slist *next;
                    }SLIST;
SLIST *create_slist()
{
    int c;
    SLIST *h,*s,*r;
    h=(SLIST*)malloc(sizeof(SLIST));
    r=h;
    scanf("%d",&c);
    while(c!=-1)
         {
          s=(SLIST*)malloc(sizeof(SLIST));
          s->data=c;
          r->next=s;
          r=s;
          scanf("%d",&c);
         }
    r->next=NULL;
    return h;
}
void print_slist(SLIST *head)
{
    SLIST *p;
    p=head->next;
    if(p=='\0')
       printf("Linklist is null!\n");
    else
       {
           printf("head");
           do
          {
           printf("->%d",p->data);
           p=p->next;
             }
           while(p!='\0');
           printf("->end\n");
       }
}
main()
{
    SLIST *head;
    head=create_slist();
    print_slist(head);
    getch();
}

编译结果是:

楼主:
没有人。。。没人。。。人。。。

网友A:
加条   #include "conio"  试试

http://blog.chinaunix.net/uid-13703776-id-67826.html

getch();的功能?

这个函数是一个不回显函数,当用户按下某个字符时,函数自动读取,无需按回车,有的C语言命令行程序会用到此函数做游戏,但是这个函数并非标准函数,要注意移植性!
getch():
所在头文件:conio.h
函数用途:从控制台读取一个字符,但不显示在屏幕上
函数原型:int getch(void)
返回值:读取的字符
例如:
char ch;或int ch;
_getch();或ch=_getch();
用_getch();会等待你按下任意键,再继续执行下面的语句;
用ch=_getch();会等待你按下任意键之后,把该键字符所对应的ASCII码赋给ch,再执行下面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条   #include "conio"  试试

http://blog.chinaunix.net/uid-13703776-id-67826.html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条   #include "conio"  试试

http://blog.chinaunix.net/uid-13703776-id-67826.html

还是不行,以前只加#include "stdio.h"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条   #include "conio"  试试

http://blog.chinaunix.net/uid-13703776-id-67826.html

**,解决了!你猜我怎么解决的?提示一下,我保存的时候保存的格式是.C(C是大写)

网友A:
学了一招.竟有这等事,哈哈,码代码不难,故障排除才彰显功底.晕

网友B:
好吧,我是被变异的栗子吸引过来的,我还以为长成了核桃

网友C:
我以为是冰河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是被变异的栗子吸引过来的,我还以为长成了核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冰河时代。。。

;P

网友D:
我是来看回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