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选择一个降压DC-DC芯片

楼主(2016-03-02):
很长时间没有找芯片,不知道现在常用的电源转换芯片是什么,特来求教:
DC IN: 8v-24v, 52-60mA
DC out:  3.3v
要求:
1.   效率>60%.
2.   芯片好买,兼容芯片多。
3.   外围器件少,<6个最好。
谢谢!

网友A:
AS1117-3.3V

网友B:
线性的 效率达不到要求的 7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线性的 效率达不到要求的 75%

那就用LM2596

网友C:
LM317 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我们这个   QQ  394233008

这个是可以的,但就怕用着用着就没有货了。

网友E:
XL1509-3.3

楼主:
LM317怎么可能?LDO结构。

317怎么会是LDO结构。317就是发射极输出,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的串联调整线性稳压电源。LDO是低压差线性稳压电源。不要混淆概念。

网友F:
在这个应用条件效率同样达不到要求的75%

网友G:
TPS62175
TPS5403

网友H:
最近用MCP16301,有点牛刀的感觉:lol

网友I:
MPS的随便找个都行

楼主:
LM2596在输出30mA时效率才30%左右,和LDO差不多了。效率在60%都可以。

网友J:
输出3.3V,电流多少?

这个如何?

楼主:
现在有几个选项:
1.  TI的TPS62177(62175),不错。价格贵点。
2.  XL4015, 淘宝上卖得多,可作为参考。1.4左右。
3.  XL1509,估计和LM2596性能差不多,价格在0.5左右。
4.  LM2596,低电流时应该是在这里效率比1,2低,和3差不多。但我考虑了一下,应该可以用,只要低电流时效率高过LDO就可以了。
目前考虑如果TI拿货方便,就找TI代理,否则就找XLSEMI。

楼主:
低电流效率比较差,LM2596级别。价格还高。0.55US$

网友K:
MP2359立创的
销售单价(含税)1 ~ 9 个:¥1.2010 ~ 29 个:¥0.8730 ~ 99 个:¥0.80100 个以上:¥0.74

网友L:
高效率(90%),低噪声: LTC3255

楼主:
引用 网友K:
MP2359立创的
销售单价(含税)1 ~ 9 个:¥1.2010 ~ 29 个:¥0.8730 ~ 99 个:¥0.80100 个以上:¥0.74
...

这个看了不错,满足规格。但不知道为何淘宝的销量低于XL4015

楼主:
现在有几个选项:
1.  TI的TPS62177(62175),不错。价格贵点。
2.  MP2359.  价格0.7左右。
2.  XL4015, 淘宝上卖得多,可作为参考。1.4左右。
3.  XL1509,估计和LM2596性能差不多,价格在0.5左右。
4.  LM2596,低电流时应该是在这里效率比1,2低,和3差不多。但我考虑了一下,应该可以用,只要低电流时效率高过LDO就可以了。
目前考虑如果TI拿货方便,就找TI代理,否则就找MP2359和XL4015(XLSEMI)。

网友B:
317也是线性的,效率达不到

网友M:
MP2359,完全满足要求,性价比高,价格不贵!
我就有现货、样品!

网友N:
有个比较古老的芯片MC34063A,便宜、好买!

网友O(2017-08-03):
我们是西安后羿的代理商 HY2596 是性价比相当好的产品  QQ357909715 微信号yww11-17

网友P:
MAXIM   LINEAR官网上输入条件一搜一大片

网友Q:
MP2451和RT、SY、MT、贝岭之类的兼容产品,几毛钱到一元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