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433M无线接收芯片(车钥匙信号接收)灵敏度高的有哪些,toshiba有接收芯片?

楼主(2016-03-02):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换灵敏度高的方案

网友B:
灵敏度比TDA5200高的很多,但成本可能也更高,根据接受程度选吧。是否在原基础上加LNA,比较价格就是。量、渠道、议价能力之类差别很大,各人能拿到的价不同,所以还是以自己能掌握的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