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8T6,引脚不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2):
STM32C8T6,内部时钟,在主循环里,反转一个引脚,具体如下:引脚高,延时,引脚低,延时,一直循环执行,可是用示波器看成,只有高电平。目前怀疑是 时钟和rogramming algorithm有问题,时钟吧最差也可以用内部的8M,在KEIL里下载程序,Programming algorithm 没有低密度的,我用的是中密度的代替,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应该是其他原因。。。。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理论上引脚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用的哪个引脚

楼主:
PB所有口,其他口有的灵,有的不灵,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

网友C:
芯片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D:
软件问题,好好自查

网友E:
这肯定代码问题了;
或者示波器接触不良;
接个LED灯试下;

网友F:
应是你设的事,管脚时钟给了么,管脚是输出么?????如果时钟给了总线设对了么????

网友G:
你的硬件的IO的设计是怎样的啊,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H:
代码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是你设的事,管脚时钟给了么,管脚是输出么?????如果时钟给了总线设对了么???? ...

STM32F103C8T6, 时钟都给了,现在发现 一个问题,重建一个新工程,居然都好了,但是代码都是复制的,工程下午给传上来

网友I:
软件问题,环境参数和MCU的配置可能哪儿有问题造成的

楼主:
请看附件

网友J:
引用 楼主:
PB所有口,其他口有的灵,有的不灵,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

有的不灵,你看看是不是J-link用到的引脚?

网友:
我猜是这几个引脚 PB2、PB4、PB3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软件问题,环境参数和MCU的配置可能哪儿有问题造成的

代码一点问题没有,关掉JTAG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的不灵,你看看是不是J-link用到的引脚?

有一个是JLINK的引脚,但是我已经REMAP了?

网友:
代码一点问题没有,关掉JTAG引脚

楼主:
我总觉得和使用内部时钟有很大关系,这么多毛病,用外部晶振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和使用内部时钟有很大关系,这么多毛病,用外部晶振没有一点问题 ...

PB3  PB4 这俩引脚都是  重新映射压根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总觉得和使用内部时钟有很大关系,这么多毛病,用外部晶振没有一点问题 ...

背部晶振?我没看到你引脚禁止JTAG的代码啊
http://blog.csdn.net/love33521/article/details/8308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