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怎么生成网表?

楼主(2016-03-02):
DXP原理图画好后怎么生成网表?怎么在PCB图中把网表调入进去。以前用PROTEL99SE会。现在用DXP不会了。请指教。

楼主:
Design-----选update PCB Document ......弹出一个框。再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sign-----选update PCB Document ......弹出一个框。再怎么操作呢?

直接点继续或者下一步,AD的原理图导入PCB不出现网络表

楼主:
是的。我总算会了。居然没网表。还有不同的就是元件调到PCB后居然在PCB黑底绘图的外面右下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