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P 和SDP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3-02):
看USB的协议里面,有CDP 和SDP 两种端口,分别定义如下:请问谁能告诉我,SDP和CDP有什么区别,我的电脑,究竟是算CDP还是SDP呢?

Standard Downstream Port

  基本上,这个Standard Downstream Port指符合现有USB2.0规范的主机(HOST)或集线器(HUB)上的下行USB接口。根据USB2.0规范,当USB外设处于未连接(un-connect)或休眠(suspend)的状态时,一个Standard Downstream Port可向该外设提供不超过2.5mA的平均电流;当外设处于已经连接并且未休眠的状态时,电流可以至最大100mA;而当外设已经配置 (configured )并且未休眠时,最大可从VBUS获得500mA电流。

  ● Charging Downstream Port

  Charging Downstream Port是即兼容USB2.0规范,又针对USB充电作出了优化的下行USB接口,它可以是主机上的USB接口,也可以是USB集线器上的。这些下行USB接口能配合Portable Device 完成充电端口识别动作,并提供最大至1.5A的供电能力,满足PD大电流快速充电的需求。

  今后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产品,一台笔记本电脑上1个Charging Downstream Port和多个Standard Downstream Port同时存在,用户可以将手机或其他PD连接到Charging Downstream Port进行快速充电,并且在充电的同时可以进行数据连接。

网友A:
SDP是标准模式,所有的USB接口当然都支持,这是起码的。
CDP是充电模式,指USB接口为充电而增强,这就不是所有USB接口能支持了。事实上,绝大多数都不支持,尤其是台式机。如果有支持,成品主机或主板的说明书上会说明,有的在外壳(成品主机)或PCB(主板)上还有特别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