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子行业的网友:汽车的行车电脑的日历时钟用的哪个IC?

楼主(2016-03-02):
由于项目需要一个日历时钟,开始选的是PCF系列的,发现经过几个月后日期就乱了,但是我发现我的汽车上的日历是正确的时钟也是很准的,所以想借鉴一下汽车的日历时钟电路。

网友A:
可以用GPS对时

网友B:
我记得用的是PCF系列,很久很久以前给 VW做数字钟时,选的确实 是  PCF系列

网友C:
只要是汽车级的,都行;
几个大的IC公司网站上,一搜就有

网友D:
任何实时时钟都可以,精度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汽车级的,都行;
几个大的IC公司网站上,一搜就有

不是所有车载设备都需要汽车级器件,关键看用在哪里。

网友E:
PCF系列的,即便晶振和负载电容随便选,一般也不会过几个月日期都乱了。。。最多也就是差几分钟十几分钟吧

网友F:
汽车的GPS定位同时也进行时间校对。

网友G:
不管啥时钟芯片,啥精度晶振,啥高品质电容,
这几个走时精度需要慢慢调试,劣质元器件很难
调出好的精度,但可以考虑授时,例如GPS授时或电波授时等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任何实时时钟都可以,精度和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

这倒是,一般RTC的IC都问题不大,走时精度主要是晶振的实际频率决定,实际频率又是由晶振的误差及负载电容的误差决定。

网友H:
要精度高那就 ds3231 不二之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