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寻找一款可调LDO,低功耗的,请大家帮忙推荐!

楼主(2016-03-02):
寻找一款可调LDO,低功耗的,请大家帮忙推荐!
谢谢!
要求如下:
1、静态功耗不要大于5uA。
2、输出可调节,最大只消耗10mA电流。
3、最大输入电压大于7V。
4、小封装。
5、不能够有热保护功能
6、价格便宜。
因为我们的产品只会在高温环境下运行,所以即便是坏掉,也不能发生热保护现象,一般现在新出的LDO大部分都有Thermal Shutdown Temperature ,这个参数。这是我们不需要的功能。

专业提供各种专用LDO芯片以及各种普通LDO 各种电压输入超低静态功耗LDO: 高电压输入Vin:5V/7V/10V/15V/18V/30V/32V/40V, 超低静态功耗Iq:300nA/500nA/1uA/1.2uA/1.4uA/1.5uA/1.6uA/2uA/3uA 各种封装:DFN1*1-4L(超小封装), DFN1.5*1.5,DFN2*2,SOT23,SOT23-5,SOT89,SOT89-5 支持电流:120mA/300mA/500mA/700mA/1A 输出电压:0.9V/1.

网友A:
合泰(http://www.holtek.com.cn)公司很多

网友B:
基本上都有热保护功能,楼主要不带热保护的就很难找了

网友B:
高温能高到什么温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holtek.com.cn/china/products/power_1.htm#HT71xx-1

合泰也是我们的供应商,他们没有可调的LDO,他们的技术也是比较帮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温能高到什么温度呢?

TI的tps71501基本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价格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的tps71501基本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价格太高了。

CMOS工艺芯片的PN结温度,一般就是150°C,超过就处于热保护状态。
TPS71501的PN结温度同样是150°C,其标称工作温度是到125°,楼主要确认下环境工作温度是多少,如果要到125°C,那没得选,所以TI卖的贵,如果七八十度,那可选的品牌就多了,价格也就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OS工艺芯片的PN结温度,一般就是150°C,超过就处于热保护状态。
TPS71501的PN结温度同样是150°C,其 ...

感谢回复,通常的温度都在80度左右。即便是有更高的温度,时间也是比较短暂的。
就算芯片的供电部分坏掉也不要紧,输出电压有波动也没有关系,我们的设备有提示的,就是不能够切断输出。
要让客户有足够的时间,采取应对措施。

麻烦你看看,有哪些好推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通常的温度都在80度左右。即便是有更高的温度,时间也是比较短暂的。
就算芯片的供电部分坏掉 ...

没找到合适的,要不测试下SGM2200看看是否满足,注意做好芯片散热设计,这款最高工作温度是85°C,也比较临界

网友C:
热保护是个相对的概念,看你的散热做的如何了。还有有些要求是非常苛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