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GPRS模块网络注册问题

楼主(2016-03-02):
求助,最近在做一个应用,用到一款GPRS模块A8500,插入中国联通的SIM卡后,查看网络注册情况,一直显示没有注册网络,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发送AT+CREG?
模块返回+CREG: 0,0

用模块发短信,提醒sim卡存在问题,该如何排查呢?

网友A:
换个SIM卡,已知肯定能用的。如果还不行,说明电路或器件有问题,特别注意电源要满足2A峰值输出的能力,纹波不能过大,天线要正确安装,系统EMC设计别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