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线圈对单片机的干扰 求大神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6-03-02):
最近用LPC单片机设计了一款产品,发现不接控制模块的时候其他模块都能正常运行,但是一接线圈发现运行一会儿单片机会出现复位和掉电的现象,并且很频繁,但是我基本的干扰都做了,比如光耦隔离、续流二极管、供地分离等,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人帮我看看

楼主:
电源部分通过示波器看都是正常的 无跳变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CPU电压是否正常,其次确认你的CPU复位有没有问题,再次你其他有问题部分的相关连接没贴出来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B:
单片机暂时用电池供电,再试,大多数干扰是通过电源线耦合的。

网友C:
既然你说有掉电,那肯定先解决电源问题,电源都掉了,单片机肯定会复位了~

网友D:
继电器用高边驱动。

网友E:
初步判断你的S8550导通之后,直接通过线圈接地了。S8550导通电阻加线圈的电阻最多不过几欧姆,可能造成了单片机电流不够。。。。

网友F:
其他的滤掉了,无非就是单片机的最小系统电路出现了问题,电压的不稳定。

网友G:
干扰无非通过传导、耦合两种途径
假如电源滤波、电源/地隔离做的很好的话,就要考虑耦合的可能了。一般最容易引入干扰的就是电源线和电线,可加磁环、滤波器等。

网友H:
从图上看主负载可正反加电 如是感性负载则缓冲电路设计有严重缺陷   建议用快恢复硅桥  正负接电源正负  两臂直接接负载两端   电流很大时 负载两端还要接必要的吸收电路 如阻容电路 涌浪吸收器件等

网友H:
把主负载断开 如还出现不稳定  则是驱动引起的问题   看dc-dc 模块  输入输出电容太小

网友I:
麻烦你讲一下 你的线圈是一个什么线圈(什么参数???)

网友J:
https://bbs.21ic.com/icview-1403648-1-1.html
首款支持微信语言控制的开发板免费申请,先到先得

网友K:
先换个电源再试试,我上次就因为电源模块的问题被害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麻烦你讲一下 你的线圈是一个什么线圈(什么参数???)

我的线圈是SRD-05VDC-SL-C 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说有掉电,那肯定先解决电源问题,电源都掉了,单片机肯定会复位了~ ...

我电源是36v转5v在转3.3的,然后还有一盏电源灯用3.3v驱动,测试的时候发现单片机不工作了,电源还是正常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暂时用电池供电,再试,大多数干扰是通过电源线耦合的。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说有掉电,那肯定先解决电源问题,电源都掉了,单片机肯定会复位了~ ...

还是谢谢你的建议: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步判断你的S8550导通之后,直接通过线圈接地了。S8550导通电阻加线圈的电阻最多不过几欧姆,可能造成了单 ...

什么意思 可以详细点吗? 万分感谢:loveliness: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可以详细点吗? 万分感谢

就是看你的电源能否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输出能力。8550导通的时候,电源通过8550和线圈直接接地了,有较大的电流通过。可以尝试在电源到8550的地方增加限流电阻,在保证继电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尽量增大限流电阻的大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电源是36v转5v在转3.3的,然后还有一盏电源灯用3.3v驱动,测试的时候发现单片机不工作了,电源还是正常 ...

电源瞬间掉电,mcu也会复位。
用电池单独给mcu供电看看,如果可以就着重解决电源稳定性问题。

楼主:
这是我的电源模块和单片机最小系统  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下  控制模块那边不接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一接阻尼单片机就会复位或者掉电,。我们是想通过线圈来控制电流来控制阻尼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CPU电压是否正常,其次确认你的CPU复位有没有问题,再次你其他有问题部分的相关连接没贴出来就 ...

亲  我下面贴了其他电路  您能否帮我看下  谢谢哈: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暂时用电池供电,再试,大多数干扰是通过电源线耦合的。

发现单独供电还是会掉电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看你的电源能否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输出能力。8550导通的时候,电源通过8550和线圈直接接地了,有较大的 ...

很好的建议哎  我试试去  谢谢哈: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