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GD32F103的程序能移植到GD32F130吗

楼主(2016-03-02):
各位大神,我以前有GD32F103的程序,但是现在想用GD32F130,程序能直接套用吗,需要更新什么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吧,没有试过

网友B:
应该兼容吧,和ST的类似的结构,应该移植没有大问题

网友C:
楼主试下,试完了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D:
103和130还是有区别的,GPIO口就不一样,建议楼主看一下手册

网友E:
移植是可以的,
直接用是不行的,

移植的概念是要按130特性修改一部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植是可以的,
直接用是不行的,

我也这样认为的,网上没人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试下,试完了给大家分享下

成功了再发上来吧

网友F:
这个只需要注意不同寄存器及IO口的设置的问题的。

网友G(2019-03-08):
跨芯片移植肯定得细看手册

网友H:
没有什么不是不可以的

网友I:
肯定可以,就好比STM32F103 移植到F130上是一个效果。

网友I:
移植要有耐心,切莫心急。

网友J:
要修改一下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K:
改的也不多,把库函数全部替换即可,其他应用跟库函数无关。

网友K:
引用 网友K:
改的也不多,把库函数全部替换即可,其他应用跟库函数无关。

我现在F103 130  STM32F103的工程框架都按照自己喜好完全一样  因此移植起来 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