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充电过程中锂电池电量检测不准

楼主(2016-03-02):
各位大神,遇到一个困难:系统用的是锂电池供电(200mAh),充电IC用的是TI的bq25101,电路就是很简单的电阻分压,然后ADC检测,但是充电过程中发现ADC输出的值会在几秒的时间内快速上升,比如从50变成80,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没有加电容的影响?谢谢。

网友A:
计算电量 不能只测电压的
加上采集电流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电量 不能只测电压的
加上采集电流才准确

谢谢回复,最后的恒压充电过程确实需要判断充电电流,在之前的恒流充电的话是否直接根绝电压判断呢?我想请问对于200mAh的锂电池,一般恒流充电的时间会有多长呢?应该不会只有几秒吧?谢谢。

网友B:
电池充电不都是恒流限压充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最后的恒压充电过程确实需要判断充电电流,在之前的恒流充电的话是否直接根绝电压判断呢?我想 ...

恒流充电时间长短
和你设置的充电电流有关

网友C:
分压电阻太大,容易受外部离散参数影响;
湿度剧烈变化,可能你采集到的数据就有较大差异

网友C:
另外,刚开始充电时,电池上面的电压,本来就是会变化较大的,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充电时间长短
和你设置的充电电流有关

请问恒流充电结束后,电量一般能充到满电量的百分之几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刚开始充电时,电池上面的电压,本来就是会变化较大的,这种情况不能认为是异常 ...

同意,如上图曲线,锂电池充电过程中恒流阶段时间最长,预充电和发热调节阶段的时间比较短,当然视电池电量情况而定;当AD采集值达到80时,可以测量一下电池电压是否高于恒流充电门限以确定电池是否已到恒流充电阶段;另外,AD前级必须适当采取滤波措施,考虑充电器输出纹波的影响;选取适当的取样电阻也是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如上图曲线,锂电池充电过程中恒流阶段时间最长,预充电和发热调节阶段的时间比较短,当然视电池电 ...

那看来只能通过软件去做处理了。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不计较成本的话,可以加一颗TI的gas gauge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说的不错,不计较成本的话,可以加一颗TI的gas gauge芯片。

关键就是计算成本呀。。。。。。。

网友F:
额,电池充电规格书不是有标明么,要准确检测电流,建议采用合金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