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我是stm32小白,遇到一句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6-03-02):
#define GPIO_LED                GPIOB                      //使用的是GPIOB
这个GPIOB什么意思,对应硬件哪个引脚啊、、

网友A:
GPIO被分成A、B、C、D、E、F等几组,每一组由几个寄存器控制。它们对应的引脚和具体器件有关,要查对应的手册。

楼主:
那个手册上只有控制gpio的几个寄存器,其他的没有怎么办

网友B:
只是为了方便阅读

楼主:
方便阅读什么意思啊、、??

网友C:
GPIOB是一组GPIO,包括PB0~PB15一共16个引脚

网友D:
果然是小白啊,呵呵

网友E:
这也太小白了吧:lol

网友F:
小白上手就用STM32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方便阅读什么意思啊、、??

:L你是在开玩笑嘛

网友H:
用GPIO_LED代替 GPIOB,方便程序阅读。

网友I:
小白怎么了 谁不是从小白出来的?楼主慢慢学  终有一天是大神 这个只是指示的GPIO B组的管脚 0-15  你可以把程序头贴出来

楼主:
我搞懂了,谢谢大家了,我找到那个引脚图,看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搞懂了,谢谢大家了,我找到那个引脚图,看明白了

恭喜呀,加油!我也是从小白成长过来,51单片机都学了1年才入门,呵呵

楼主:
谢谢,有不懂得问题我还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