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的晶振下面放蓝牙有问题么

楼主(2016-03-02):
大神,  如题所示,板子小,元件多,没办法,F407的8M晶振基本上只能放蓝牙发射模块的上面了。蓝牙是模块的,贴在PCB的下方。
  这样有无问题呢?
   个人分析:F407的晶振为8M,蓝牙发射为2.4G。从电路来看,如果干扰,那只能是8M的辐射到蓝牙模块产生干扰。两个频段差得比较远,个人感觉不会被干扰。。。。
   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肯定会有干扰,但不一定会出问题啊;
可以试试看;

网友B:
用内部晶振吧。

楼主(点评):
内部晶振降速了,有点浪费。。。。

网友C:
RF天线附近是不可以走其他的线的。。。。。。。。
你这样会使蓝牙发射功率严重下降并且可能导致MCU运行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天线附近是不可以走其他的线的。。。。。。。。
你这样会使蓝牙发射功率严重下降并且可能导致MCU运行故障 ...

多谢,
   蓝牙发射部分镂空了一些,蓝牙是模块化的(一个蓝牙的PCB小板贴在反面)。是有点担心。。。。

网友D:
一般建议蓝牙模块的天线部分下方的PCB板禁敷铜或者直接镂空以减小辐射干扰

网友E:
要求不高的话 用HSI,不用外部不就行了!

网友F:
有个天线设计仿真软件,可以仿真仿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