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的不足之处

楼主(2016-03-02):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要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网友A: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it/s

网友B: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网友A: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ft,实际上也只能用在50米左右

网友C:
RS232的通讯距离比较有限的。

网友D:
这个通讯距离的跟RS485是没法比的。

网友C:
RS232通讯距离的不足之处还是需要提高的。

网友E:
这个传输距离较长的话就采用RS232转RS485的进行转换的呗。

网友F:
RS-232是现在主流的串行通信接口之一。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RS232接口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辑“1”为-3— -15V;逻辑“0”:+3— +15V ,噪声容限为2V。即要求接收器能识别高于+3V的信号作为逻辑“0”,低于-3V的信号作为逻辑“1”,TTL电平为5V为逻辑正,0为逻辑负 。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比特率为20Kbps;因此在51CPLD开发板中,综合程序波特率只能采用19200,也是这个原因。

(3)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用在15米左右

就不是给远距离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