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产生一个脉冲恒流

楼主(2016-03-02):
要求负载为1-10欧姆,电流0-15A,脉冲0-50毫秒,上升沿小于30微秒,下降沿小于30微秒。跪求大牛提供一下思路可以么

网友A:
在可调恒流源后面接一个高速开关元件如晶体管、MOS管等来实现脉冲。

网友B:
恒流源不难,开关单元处理麻烦点.

网友C:
带宽搞成120KHZ,就可以基本达到你的要点。BW=3.5/t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宽搞成120KHZ,就可以基本达到你的要点。BW=3.5/tR.

可以详细说下么?谢谢大牛~ 高低电平用什么触发 555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可调恒流源后面接一个高速开关元件如晶体管、MOS管等来实现脉冲。

:Q  不懂哎 我一个常年弄软件的被导师派来搞这些  都得从头开始学

网友D:
最大输出电压150V,最大输出电流15A,最大输出功率150W。带宽120kHz。
大功率MOS管可以做到。
不过管子上瞬时功耗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输出电压150V,最大输出电流15A,最大输出功率150W。带宽120kHz。
大功率MOS管可以做到。
不过管子上瞬 ...

错了错了-= =  50毫秒

网友C:
建议用大功率的高频BJT来做电流级,外加一级中功率的高频驱动级,宽带高速OP,或者用电流反馈OP+功率级(电流放大)BJT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大功率的高频BJT来做电流级,外加一级中功率的高频驱动级,宽带高速OP,或者用电流反馈OP+功率级(电 ...

那个120KHZ是怎么算出来的呀~后面那个公式的意义 是什么 可以详细跟我说一下么,我帖子写错了应该是50毫秒 刚开始写成了15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输出电压150V,最大输出电流15A,最大输出功率150W。带宽120kHz。
大功率MOS管可以做到。
不过管子上瞬 ...

带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可以跟我说一下么= = 谢谢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宽搞成120KHZ,就可以基本达到你的要点。BW=3.5/tR.

我在网上看的公式是0.35/上升时间 。应该是哪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宽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呀可以跟我说一下么= = 谢谢大大

带宽问题,5楼已经说过。

网友D:
50ms或者15ms,关系不很大。重要的是脉冲的重复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宽问题,5楼已经说过。

我查的资料是0.35除上升沿时间。。所以到底是3.5 还是0.35呀

网友E:
这个我实现过10us,40A脉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看的公式是0.35/上升时间 。应该是哪个呢?

你要求的上升或者下降沿小于30微秒。
10kHz方波,假定占空比0.5,半个周期才50微秒。即使变成了三角波,上升下降沿也能够满足你的30微秒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求的上升或者下降沿小于30微秒。
10kHz方波,假定占空比0.5,半个周期才50微秒。即使变成了三角波, ...

谢谢你~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实现过10us,40A脉冲

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你的电路图是怎么设计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求的上升或者下降沿小于30微秒。
10kHz方波,假定占空比0.5,半个周期才50微秒。即使变成了三角波, ...

那电路图应该怎么设计呀 如果用mos管的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电路图应该怎么设计呀 如果用mos管的话

参考一般模拟电路教科书上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一般的线性稳压电源,反馈是取样于输出电压。稳流电源,反馈就应该取样于输出电流。这样输出电流若有变化(例如因为负载变化引起),反馈后与基准进行比较,就会控制输出电流恢复到原来数值。
你要的这个电源,无非最大输出电压比较高,最大输出电流比较大,需要采用能够承受这么高电压和这么大电流的管子。另外,对上升沿下降沿有要求,反馈和控制部分对响应速度(带宽)要求比较高一些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般模拟电路教科书上的线性串联稳压电源。
一般的线性稳压电源,反馈是取样于输出电压。稳流电源, ...

那你说的高频三极管做电流及的设计呢?导师让我把你说的这个设计思路电路图手画出来给他看一下,可是我以前就不是搞这方面的,让我设计一点思路也没有,大神能不能稍微指点一下,该怎么设计,或者应该参考哪些书籍资料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说的高频三极管做电流及的设计呢?导师让我把你说的这个设计思路电路图手画出来给他看一下,可是我以 ...

参考书籍很多。例如康华光第五版496页(一般结构图)和499页(例题的电原理图)。
你只需要把电压取样改成电流取样即可。控制脉冲信号代替基准Dz。
需要注意放大器的供电和反馈的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书籍很多。例如康华光第五版496页(一般结构图)和499页(例题的电原理图)。
你只需要把电压取样改成电 ...

这两个都是用mos管的么?还是说大功率的高频BJT来做电流级,外加一级中功率的高频驱动级,宽带高速OP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两个都是用mos管的么?还是说大功率的高频BJT来做电流级,外加一级中功率的高频驱动级,宽带高速OP。 ...

这两个都是用双极型管,而且用了达林顿接法。
你当然可以把双极型管改成功率MOS,这没有什么难度。用MOS管,好处是驱动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都是用双极型管,而且用了达林顿接法。
你当然可以把双极型管改成功率MOS,这没有什么难度。用MOS ...

大大 你说的第一个图里的dz是稳压二极管么?控制脉冲信号如何产生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 你说的第一个图里的dz是稳压二极管么?控制脉冲信号如何产生呀? ...

Dz是稳压管。
控制脉冲可以用模拟方法,例如用单稳态触发器产生。但用一片单片机加数字/模拟变换产生更便于操作。单片机配个小键盘再配个液晶屏,想要多宽就是多宽,想要多大电流就是多大电流,按键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Dz是稳压管。
控制脉冲可以用模拟方法,例如用单稳态触发器产生。但用一片单片机加数字/模拟变换产生更便 ...

明白了,说的这些都是用mos管来实现的对吧,那你说的建议大功率高频BJT来做电流级那个我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说的这些都是用mos管来实现的对吧,那你说的建议大功率高频BJT来做电流级那个我还是不懂。是什么 ...

“那你说的建议大功率高频BJT来做电流级那个我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呀”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网友F:
不要效率的话~~~~ 开关管。。。串个电阻~~~~  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说的建议大功率高频BJT来做电流级那个我还是不懂。是什么意思呀”

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

看错了= =   anyway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大功率的高频BJT来做电流级,外加一级中功率的高频驱动级,宽带高速OP,或者用电流反馈OP+功率级(电 ...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设计思路可以嘛?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设计思路可以嘛?谢谢大神

BJT根据它的半导体原理,结电容小,电流驱动,换用MOS管,必须要加一级MOS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BJT根据它的半导体原理,结电容小,电流驱动,换用MOS管,必须要加一级MOS驱动器。 ...

有没有相关的参考电路呢  大大: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