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wIP中,在那里修改设备名称?

楼主(2016-03-02):
通过DHCP连接到路由器,路由器上显示设备的客户端为Unknown,我想改一下这个名称,请问在那里修改?

网友A:
unknown是表示没找到设备吧

楼主:
是找到设备了,也可以和局域网中的设备进行通信了。只是在路由上显示unknown,我想改成厂商识别名称

楼主:
今天来补充一下,问题已经解决。:lol本人有点懒,找不到答案就只有自己看代码了。

网友B(2016-07-03):
问题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我用这两个函数设置,没有用处。
#if LWIP_NETIF_HOSTNAME
#define netif_set_hostname(netif, name) do { if((netif) != NULL) { (netif)->hostname = name; }}while(0)
#define netif_get_hostname(netif) (((netif) != NULL) ? ((netif)->hostname) : NULL)
#endif /* LWIP_NETIF_HOSTNAME */

网友C(2019-06-28):
在以太网初始化的时候会有一个名字的初始化
#if LWIP_NETIF_HOSTNAME
  /* Initialize interface hostname */
  netif->hostname = "Senely";
#endif /* LWIP_NETIF_HOSTN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