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45K22

楼主(2016-03-02):
PICkit 3 detected
Connecting to PICkit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PICkit 3 is not in programmer- to -go any more.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81
Firmware type......................PIC18F
怎么回事啊,
帮帮忙吧    谢谢了

网友A:
不在编程模式

楼主:
怎么处理呢,?

楼主:
给不知怎么搞。。:L

网友A:
断电,重插,重启。
还有,你PGC,PGD管脚上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B:
进入不了离线编程模式。是先使用了离线模式吧。

网友C:
之前使用了脱机下载,再连上电脑,弹出提示单击No删除Kit3保存的程序,然后就会有这个提示PICkit 3 is not in programmer- to -go any more.这个只是提醒当前已经退出离线下载模式而已! 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D:
PIC18F45K22,我也有用,渠道也可以,可以多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