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关于F070RB的ADC

楼主:
想问一下为什么没有软件触发这个函数,ADC_SoftwareStartConvCmd(),或者还是我找不到?但是手册又说可以用软件触发,小白一个,还有我这个板子是ST的板子,那我的基准电压在哪里输入啊?是输入到VIN 这个口吗?希望大神解答,求助啊 ,第一次发帖啊,不要沉啊

(25.87 KB )

来自F070的官方手册

来自F070的官方手册

f0的官方ADC函数

f0的官方ADC函数

楼主(2016-03-02):
还有上面的第二个图片的都是要用到定时器触发之类的 ,都没有不使用外部触发的,。。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懂 求助

楼主:
求大神帮忙教一下怎么用F0的ADC啊

网友A:
1、软件肯定可以。

2、芯片应当有基准电压的输入管脚;如果没有,就是接内部固定值了,无法改变。

3、Vin是待测电压的输入端,不能当做基准电压用。

网友B:
如果找什么函数,请去相应的。h文件里去找。

void ADC_ChannelConfig(ADC_TypeDef* ADCx, uint32_t ADC_Channel, uint32_t ADC_SampleTime);
void ADC_ContinuousModeCmd(ADC_TypeDef* AD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ADC_DiscModeCmd(ADC_TypeDef* AD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void ADC_OverrunModeCmd(ADC_TypeDef* ADC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uint32_t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_TypeDef* ADCx);
void ADC_StopOfConversion(ADC_TypeDef* ADCx);
void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_TypeDef* ADCx);
uint16_t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_TypeDef* AD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