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LM324,从芯片的底面引脚上有蓝色和桔红色

楼主(2016-03-02):
从芯片的底面看引脚上有蓝色和桔红色,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否影响焊接?影响运放的参数?为什么?
图片是运放LM324,品牌TI,从一级代理商那里买的。

网友A:
这种情况,要么是有人因某种难以理解的原因故意用笔涂抹所致,要么就是拆机的旧货。该不该用,自己掂量吧。是我,绝对不用。
一级代理商,现在还有代理这么说么?TI这类大公司的正式代理,其官网上都有。

楼主:
从机械制造的角度看,我估计那种颜色是高温导致的。从库房又拆了几个发现没有颜色了,就这几个是有颜色的。
问TI的技术支持,他们让我找代理商……

网友B:
可能上过松香

网友C:
高温从电路板上拆下来,就是这样子的颜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机械制造的角度看,我估计那种颜色是高温导致的。从库房又拆了几个发现没有颜色了,就这几个是有颜色的。 ...

仔细看管脚、封装和外包装,即可判明是否为原装新货。

网友D:
1。拆机货。
2。保管不善
这样的货千万不能用,会出一此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E:
保管不善会氧化,但通常是发黄。楼主的芯片,基本可以断定是经过高温后的现象。
是不是TI认可的代理商,到其官网上查查便知,官网没写的,就是虾扯蛋,没诚信的社会环境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