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问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6-03-02):
我用NE5532运放做同相跟随电路,输入信号是:频率为720khz,峰--峰值为6V的正弦信号,接上NE5532跟随器后,输入峰--峰值减小为800mv,输出却为0.求教怎么选用合适的运放进行放大

网友A:
NE5532怎么供的电,我记得NE5532的输入信号的范围是-VCC+1.5V 到+VCC-1.5V,输入信号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了。

网友B:
对, NE5532 是能够胜任这个电路的应用要求的.
问题应该在你的电源电压和输入信号的电平范围上.

网友C:
肯定是楼主电路出现问题,不然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