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V2怎么修理

楼主(2016-03-02):
我的手头上有好几个STLINK都出现下载不了的问题
似乎是静电弄坏的 今天也是碰到了某个引脚导致电脑重启 回来试的时候发现又坏了一个
具体表现在接上dio clk 3.3和gnd后 信号灯一直亮着 但是电脑识别不了  几个坏的都是这样 换一个新的STlink可以下载 说明是STlink的问题

正常的STlink插上gnd和3.3后 信号灯会闪烁的

怎么修理啊 一个二十块 扔掉太可惜了

网友A:
重点检查接口电路。不过楼主遇到这种问题,很可能跟你用的供电系统没有可靠接大地所致,应先解决接地问题,否则问题还会继续发生。

网友B:
手电得断定你的STLINK上的CPU是好的(可以通过代码验证),其次再验证你的接口电路的各个管脚是好的。也是代码验证,最后就看你的连接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电得断定你的STLINK上的CPU是好的(可以通过代码验证),其次再验证你的接口电路的各个管脚是好的。也是 ...

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啊
代码验证怎么验证?
连接方式是什么 正常的话我是连上STlink的swclk swdio 3.3 gnd  插上电脑 电脑会识别 然后用keil下载到芯片上
我换另外一个stlink就能正常下载 说明所接电路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接口电路。不过楼主遇到这种问题,很可能跟你用的供电系统没有可靠接大地所致,应先解决接地问题, ...

是的 这个要优先解决 最近两个月穿的衣服比较厚 静电现象比较多 电脑经常在插拔STLINK时候重启 估计和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接口电路。不过楼主遇到这种问题,很可能跟你用的供电系统没有可靠接大地所致,应先解决接地问题, ...

不过 你们的stlink坏了会怎样做啊 我坏了那么多 想修好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啊
代码验证怎么验证?
连接方式是什么 正常的话我是连上STlink的swclk swdio 3.3 gn ...

就是看你的硬件设计上是否有漏洞啊。

网友C:
STM32F103C8T6大路货,吹下来换一个。。。

网友D:
nucleo、discovery板子上的都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个要优先解决 最近两个月穿的衣服比较厚 静电现象比较多 电脑经常在插拔STLINK时候重启 估计和这 ...

好好去检查接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 你们的stlink坏了会怎样做啊 我坏了那么多 想修好啊

不是已经说了么?

网友E:
这玩意儿没有那么容易坏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103C8T6大路货,吹下来换一个。。。

你指的是把STLINK上的stm32吹下来 烧程序再贴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把STLINK上的stm32吹下来 烧程序再贴上去?

焊上去再烧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上去再烧比较方便。。。

那这个STLINK V2 的相关程序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没有那么容易坏把。。。

坏了5 6个.......

网友F:
最容易损坏的是接口,容易遭受不合适的电压冲击
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有重烧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容易损坏的是接口,容易遭受不合适的电压冲击
硬件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有重烧固件了 ...

有STlink的固件吗?是拆下来烧固件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STlink的固件吗?是拆下来烧固件吗

网上找吧

楼主: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C:
网上大把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