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C滤波电感位置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6-03-02):
有一个LC电路如下图所示,5V上给前面电路上电后,再闭合开关S,为后级负载供电,此时量取电流I1和I2,波形不一样。
自己电路学的不好,这个LC滤波,L串接在C之前和C之后,如图上下两种情况,结果不一样,原理的不同在于什么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此时量取电流I1和I2,波形不一样。”

本来波形就应该不一样才对。

你那个“5V”必定不是直流电压。
想得到确切回答,把你标注“5V”处左边电路完整画出来。

网友:
从左到右按顺序排列

第1  C电容
第2  S开关
第3  L

网友B:
零极点不一样啊,还有那个图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也会有影响的。。。

网友C:
中间这个电容C 的支路当然也是会有电流的.
根据电路节点法, I1 和 I2 的电流差就是这个电容 C 上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