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有关高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3-03):
请问一下电路的带宽超过多少才能算高频电路,高频电路是不是只能用分立元件搭而不能用集成运放搭,集成运放的放大电路和分立元件的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高频低频本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
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声音的无线传输,载波频率为50kHz(当时还没有真空管或者叫电子管,靠发电机产生50kHz电流)。你说这是高频还是低频?50kHz的频率,今天绝对属于低频,但当年就是这么低频率的电磁波发射出去的。

网友B:
高频电路之高,是依[工作频率]而非[带宽]而定。

网友C:
就现在运放来讲,放大百兆左右的信号应该没有问题。比如AD公司的运放AD9637。。。,好像是这个型号,具体你自己查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低频本来就没有严格的界限。
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声音的无线传输,载波频率为50kHz(当时还没有真空管或者 ...

好的,谢谢了。那再请问一下用运算放大器搭的电路和分立元件搭的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电路之高,是依[工作频率]而非[带宽]而定。

嗯,那是不是在高频时用分立元件搭要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现在运放来讲,放大百兆左右的信号应该没有问题。比如AD公司的运放AD9637。。。,好像是这个型号,具体你 ...

之前用过,opa847id的。单是搭的电路波形很乱,是环境影响很大吗,还是自激了

网友B:
分立元件电路更加灵活,尤其适用弱信号放大。
随器件制造水平,亦有很多运放进入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那再请问一下用运算放大器搭的电路和分立元件搭的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 ...

不仅运算放大器,所有集成电路都是把原来由分立元器件构成的具有某功能的单元电路集成到一起然后封装。
运放使用简单方便,多数情况下成本也低,体积小,可靠性好。
分立元器件设计计算复杂,体积大。除非不得已(例如功率很大,无法集成),不用分立元器件进行设计。

网友D:
必须考虑分布参数的电路, 都可称作高频电路了。比如沙发上maychang所说的, 以50KHz频率发射电磁波, 那就得有天线, 天线便是以分布参数工作的器件

网友E:
原来做中中波收音机,1M的频率叫高频,无线电,现在你MCU跑个几十M,你也没当他是高频啊。

网友C:
高速运放放大高频信号,是要精心布局器件的,如果没加信号就有信号产生,多半是自激了,电源滤波也很重要。

网友F:
to LZ:

频率就是个数,其本身无所谓高低之分,必须有个参照才能划分。大概基本分两方面划分:

一)器件的寄生特性是否显现

随着器件的发展(包括结构、材料和工艺等),由器件限制所划分的高低频界线不断地提高。

二)电路的电尺寸(以信号波长度量)是否太长(通常以波长的十分之一为界限)。

电尺寸的限制完全是由于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光速)所致,故必须遵循基本的物理规律由集总参数电路过渡到分布参数电路。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电路可以做的越来越小,同样频率下电尺寸就会随之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to LZ:

频率就是个数,其本身无所谓高低之分,必须有个参照才能划分。大概基本分两方面划分:

嗯嗯,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立元件电路更加灵活,尤其适用弱信号放大。
随器件制造水平,亦有很多运放进入应用。 ...

看了一些高频电路,大部分都是用分立元件搭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运算放大器,所有集成电路都是把原来由分立元器件构成的具有某功能的单元电路集成到一起然后封装。
...

嗯,明白了,谢谢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些高频电路,大部分都是用分立元件搭的,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

“高频电路”未必大部分都是用“分立元件搭的”,相应频段的集成电路多得是。

由于频带电路相对单一且必须考虑器件的寄生特性,所以还是可见“分立元件”。但对于基带电路(同样是高频),几乎都是集成的。

网友G:
现在高频电路很少用分立器件做,基本上一片搞定,ADI RFIC 多的是。除非非常异常的,大功率的,IC 工艺无法集成外。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高频电路很少用分立器件做,基本上一片搞定,ADI RFIC 多的是。除非非常异常的,大功率的,IC 工艺无法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电路”未必大部分都是用“分立元件搭的”,相应频段的集成电路多得是。

由于频带电路相对单一且必 ...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