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触摸屏使用qt5+tslib+eglfs配置不工作

楼主(2016-03-03):
触摸屏在使用qt5+tslib+eglfs配置时不工作,但是ts_calibrate可以校准,官方的《Building QT for i.MX6》也没有说明如何使能触摸屏,如果使用linuxfb配置触摸屏工作正常,但是屏幕显示慢,因此使用eglsfs配置改善了屏幕显示慢的问题,请问如何才能让触摸屏在eglfs配置下工作?

网友A:
eglsfs 默认会打开所有输入功能包括键盘,鼠标和触摸屏,这样和 tslib有冲突,所有就得把eglsfs的输入关闭.怎么关闭,看qt的手册.只能说这么多了,让你自己去找.: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eglsfs 默认会打开所有输入功能包括键盘,鼠标和触摸屏,这样和 tslib有冲突,所有就得把eglsfs的输入关闭.怎 ...

谢谢,找到说是设置“QT_QPA_EGLFS_TSLIB=1”就可以使能tslib,但是触摸屏的点击响应慢而且有时不响应,请问如果直接使用eglfs的输入会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A:
QT_QPA_EGLFS_TSLIB=1 这个好像是eglfs直接使用tslib的功能,这个我倒没有试过.是不是新版的QT,我现在使用的是5.3.2版.是直接关闭eglfs的输入(就是定义环境变量).运行程序使用: xxxx -platform eglfs -plugin evdevkeyboard:$KEYBOARD_DEVICE -plugin tslib:$TSLIB_TSDEVICE (xxxx是程序名称).没有触摸屏响应慢的问题呢.
你可以自己多试试,看哪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T_QPA_EGLFS_TSLIB=1 这个好像是eglfs直接使用tslib的功能,这个我倒没有试过.是不是新版的QT,我现在使用的 ...

谢谢,tslib使用你的方法终于工作正常了,但是mysql在eglfs下始终连接失败,因为它也是以插件的形式,请问是否也需要特殊的方法让mysql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slib使用你的方法终于工作正常了,但是mysql在eglfs下始终连接失败,因为它也是以插件的形式,请 ...

没有使用过mysql,不过eglfs应该和mysql关系不大,eglfs和硬件关系比较大,mysql只是纯软件的.不好意思,看看其他网友有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