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滞回比较器

楼主(2016-03-03):
哪位大神能详细讲解下滞回比较器 啊

网友A:
输出端的电压变化,经过R1影响到正输入端的比较电压,产生正反馈效果;
可以理解为,假设原来正输入端的比较电压为2.5V,负输入端的信号电压从低往高越过2.5V时,输出端由高跳变为低,由于R1的存在,输出端为低后,正输入端的比较电压立即变为了2.3V(假设而已,具体多少与电阻值有关),那么即使此时负输入端的信号电压稍为上下抖动,比如下降为2.4V,也不至于使得比较器再次反方向翻转,因为正输入端的比较电压已经下降为2.3V,要使输出翻转,负输入端的信号电压必须为2.3V以下了,这就是迟滞。

网友B:
分析一下3脚的电压就明白了。

网友C:
分析Vn  Vp电压  ,由于有R1 两次切换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滞回比较器 实质上就是通过增加一个正反馈, 来实现回滞效应, 以提高比较电路的稳定性.
当反相端电压低于正相端电压时, 比较器输出高, 这个正反馈升高正相端的电压, 使反相端的纹波噪声不能达到正相端电压而稳定输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把原理图画成明显易懂的样式,自然一目了然。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3脚的电压就明白了。

就是不太理解同向输入端的电压该怎样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Vn  Vp电压  ,由于有R1 两次切换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是的,由反馈形成的,能定量的分析下么

网友F:
滞回比较器又称施密特触发器,迟滞比较器。这种比较器的特点是当输入信号ui逐渐增大或逐渐
减小时它有两个阈值且不相等其传输特性具有“滞回”曲线的形状

网友A:
迟滞的作用,是为了避免信号电压与比较电压差别很小时,由于一点点的信号电压扰动,就造成输出端来回反复翻转,产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