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电子元件选型的疑问

楼主(2016-03-03):
电路里并联了8个继电器(TQ2-5V),通过信号CS的高低电平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然后这个三极管选型怎么选,下拉电阻和续流二极管参数怎么算

网友A:
三极管耐压不低于VCC,高多少看自己系统的可靠性要求,至少可以高一倍,电流和功率根据继电器工作电流和三极管饱和压降来算,至少1倍余量,续流二极管原则应选肖特基,要求不高的,1N4007之类硅管也可以用,过流能力根据继电器的工作电流来算(注意是反激电动势的电流)。若非系统可靠性必要,下拉电阻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耐压不低于VCC,高多少看自己系统的可靠性要求,至少可以高一倍,电流和功率根据继电器工作电流和三 ...

如果要算下拉电阻怎么算呢

网友A:
远大于三极管饱和时Rbe等效电阻。

网友B:
下拉电阻还是要的,电阻很便宜,但能令三极管可靠开关。如果B级是5V驱动的话,你这个电路10K我还觉得大了,如果是我的话我用5.1K。

网友C:
三极管 9013 电阻 下边4.7K 也可以不要 基极 2.2k-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