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端是否需要加入100NF

楼主(2016-03-03):
各位大神,
  线性DCDC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一般都需要加100NF,但在开关电源中一般没有推荐这么加。无论是低端频率低的34063还是用在电池电源处理达到600K频率的TI开关电源,其官方给出的原理图均没有加入100NF。
  分析: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带有较大纹波,理论上加个100NF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了,为毛不加?
  十分感谢!

楼主:
也是板子太小,东西太多,现在是连个0402的100NF电容都想能省就省

网友A:
目标不一:成本?…完美?…

网友B:
要是都跟官方原理图一样,那还需要工程师干嘛

网友C:
在芯片引脚处加.

网友D:
输入输出端加100NF?这个太小了,一般都加10UF以上的电容,然后习惯并联一些小电容,肯定要加,不要拘泥于图上,图上省略了而已,DATASHEET一般都会说明加的。